单片机C语句问题

楼主(2014-11-21):
单片机是MSP430F149
代码如下:

void NF_WriteAdder3(unsigned int block,unsigned int page)
{
    unsigned long blockPage;   //页地址

    blockPage = (block << 14) + (page << 9);     //实际地址

   。。。。

请教,和以下写法结果相同吗?

     unsigned long  lTemp;

      lTemp = block;
      lTemp <<= 14;
      blockPage =  lTemp;
      lTemp = page;
      lTemp  <<= 9;
      blockPage + =  lTemp;
恳请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unsigned int 是16位数据而 unsigned long 是32位数据. block 经过左移14位之后在unsigned int 类型下前面的几个位可能已经不见了.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编译器就是干这件事的.
将复杂指令拆分.然后调整顺序编译

网友D:
数据可能溢出

网友E:
还是实际调试验证一下你的编译器

网友F:
可能不同 block 是 unsigned int 移动14位,有的高位就移没了。

网友G:
当然有可能不一样啦.

网友H:
一样.
blockPage = (block << 14) + (page << 9); 等价于:
blockPage = long (block << 14) + long (page << 9);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样.
blockPage = (block

应该是不一样啊!

block 跟 page 会先依 int 的类别运算, 最后再转换成long的类别

网友I:
最保险就是直接上片子试  ,   理论分析往往不可靠,尤其是在开一些优化或是8位机上。。

网友H(点评):
这个正解。不同的编译器结果不同。

网友J:
要加强制转换吧,各位觉得呢
blockPage = ((unsigned long)block << 14) + ((unsigned long)page << 9);     //实际地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样.
blockPage = (block

先转换,在移位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最保险就是直接上片子试  ,   理论分析往往不可靠,尤其是在开一些优化或是8位机上。。 ...

是的

楼主:
这是我的一个设备上的程序,实践证明是后者才能正确运行。当时基本锁定这个地方了,不过心里没底,又到坛子里找找理论依据。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