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w 开关电源无负载耗电有12w正常吗?

楼主(2014-11-22):
买了一个700w 220vAC转28vDC的开关电源,
不接负载耗电就有12w,请教下大家这个
算一般水平还是算较差还是算较好啊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但是感觉不对,不应该这么高

楼主:
那你做过的多少w,空载耗电有多少?

网友B:
百分之八十五的效率都算不错了…样机九十之几可以、批量就不行了…
不到百分之二、你说呢?…

楼主:
这个是空载损耗啊,并不是满载损耗
效率感觉不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C:
你怎么测的12W
空载万用表测不准的
用电量测试仪测

网友D:
是不是有待机功耗啊!
就跟电脑里的5V待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测的12W
空载万用表测不准的
用电量测试仪测

就是用那玩意从源头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待机功耗啊!
就跟电脑里的5V待机一样!

是啊,待机功耗这么大,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待机功耗这么大,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12W是有点大了,我这里有个400W的,空载功耗5W

网友F:
这个电源的空载功耗正常,我的600W/24V,空载13.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