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求助:MA805-24 上电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4-11-22):
最近用MA805-24做了10台,发现 有2台 上电的时候程序不工作  ,我RST用的是上拉10UF+10K下拉的阻容复位电路  ,电源部分是12V开关电源+ 7805降压,  现象不统一,有的机器我将电源关掉 等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还没到0V 的时候  ,输出有LED指示灯 ,所以看得见,芯片也不能复位  ,等到指示灯完全灭掉 的时候  有的可以正常复位  ,有的也不行  ,请 FAE 解决一下,现在产品等着发货

楼主:
补充一下  ,我RST部分也尝试过  用 接1K电阻到地,但是效果一样

网友A:
我们有出很多MA805 系列的芯片呀,没有复位不良的问题呀.
楼主,最好是跟供应商,拿实物做具体的客诉处理.

网友A:
楼主请试一下,将电源和地之间的大电容减小.看看效果是否改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很多,仅靠RC电路很难保证成功复位的,只能靠外部复位芯片或烧写设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