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红外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14-11-22):
如图,人体红外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求大神指教图中c1、c2、c3、c4、r1、r2、r3、r4及两个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的基本原理(通带频率约在0.1hz-10hz间)
同时为什么要加Vm呢?

楼主:
这是图片,直接看了,不用大家下载了

网友A:
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PIR Sensor输出的微弱信号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要给运放一个直流参考电压抬升参考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片,直接看了,不用大家下载了

原来Vm是为了抬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PIR Sensor输出的微弱信号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要给运放一个直流参考电压抬升参 ...

原来Vm是为了抬高电压的

网友B:
单电源供电,为运放提供偏置。

这个是啥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供电,为运放提供偏置。

这个是啥IC?

NCS3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