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保温材料

楼主(2014-11-22):
想寻找一种保温隔热好的材料,要求是黑色固体,表面光滑,哪位前辈知道的给小弟说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固体材料密度一高,导热系数就高了,相对保温效果就差了.一般保温材数都是中空的.
除非做成象热水瓶胆那样的东东.

网友B:
楼主必须给定其它应用需求描述,比如强度、用途、是否跟结构有关等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主要是用在制冷保温上的,用这种固体材料做一个小气室,而这个气室里需要保温在-50度左右,所以需要一种隔热效果较好的材料才能保温。相对好一些的材料。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一点的材料能保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一点的材料能保温呢?

做个外壳,再做个内胆,去建板店买泡沫板,填在空隙里.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nc=1&lm=-1&cl=2&ie=utf-8&word=%E6%B3%A1%E6%B2%AB%E6%9D%BF&ie=utf-8&istype=2&fm=se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一点的材料能保温呢?

7楼老tyw的回复,暗含着首帖“一种保温隔热好的材料,要求是黑色固体,表面光滑”这个要求分成两个。一个是“黑色固体,表面光滑”,一个是“保温隔热好”。分成两个,比合成一个容易解决。

要“软一点的材料”?找找聚氨酯泡沫。

网友D:
表面光滑要有多光滑?
黑色,可不可以是其他颜色的材料然后涂上黑漆?

楼主:
可能是,这种黑色固体材料看着不是那么硬,挺光滑的

楼主:
另外还要考虑憎水,还需要憎水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