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2):
CAN, ce, ev, ic, ip
psoc CY8C27443, 用MINIPROG,出现‘can't aquire device’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一用就出现?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

网友A:
第二次就不行啊?

楼主:
是啊,怎么解决?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线太长,+5   GND 之间含有大的电容

网友C:
你的插座可能虚焊啦。。。检查下

网友D:
编程线路不通或者IC虚焊

楼主:
嗯,我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