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列输入好像只能接到ACB

楼主(2014-11-22):
DelSig模块一般占用一个数字模块和一到两个ASC、ASD,而模拟列输入好像只能接到ACB

网友A:
不能直接连接到ASC、ASD模块?

网友A:
也就没法直接接到ADC的input上啊

楼主:
嗯,看了一些Cypress的Demo,一般都是在ACB模块加一个PGA,然后将PGA的输出接到ADC的input

网友B:
cy7c64215芯片没有PGA模块,也没有比较合适的模拟模块来代替PGA

网友C:
这个好难,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周一再说吧,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