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实现通过无线方式给单片机更新程序

楼主(2014-11-22):
我手里现在有个WIFI模块,模块和单片机通过USART通信,
我想实现使用WIFI模块升级单片机内的用户程序,该如何下手,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要先搞清串口 IAP 的逻辑过程,然后用 wifi 替换串口。

网友B:
突破3个技术点:用WiFi传输数据、单片机自己完成IAP底层写数据和校验数据功能、通过WiFi上自定义的协议,把“完整”的程序包收下来“存放”到某个地方后再来烧写。

网友C:
根据楼上的思路就可以了;
可以先把通过计算机串口升级程序先完成;

网友:
我以前计划的是通过NRF24L01来进行无线程序下载的。关键之处在哪儿我都知道。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来做。将持续关注此贴。我自己尝试过串口 IAP但是木有成功

网友D:
串口是连接电脑和单片机的方式 ,wifi也是 ,只要两边连上 后面就是iap的问题了。重点是怎么连起来后进行升级。

网友E(2017-04-03):
你好,基于stm32来进行无线程序更新完成了么,这是我的毕业设计,我想求助

网友F:
这个得更新rom存储区吧。

网友F:
楼主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