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NVIC的ISER和ICER同时操作2个或以上中断时,是原子操作吗?

楼主(2014-11-22):
ICE, vi, se, ic, ce
会不会出现一个中断打开而另一个还未打开的瞬间,发生中断?

网友A:
这也钻牛角尖?
中断未打开时发生了中断又没有什么关系,中断又没有丢失,打开了中断就会响应。

网友B:
由于 ISER 和 ICER 都是 1值有效, 0 值误影响, 所以你大可一次写操作完成所要的所有中断项的写入. 因为没有读-修改-写 的过程, 所以可以实现原子操作.
当然: 具体还得看你怎么写代码.  因为库函数  NVIC_EnableIRQ() 和 NVIC_DisableIRQ() 并不支持你的多个中断控制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 ISER 和 ICER 都是 1值有效, 0 值误影响, 所以你大可一次写操作完成所要的所有中断项的写入. 因为没有 ...

我就是想一次写2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