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脱机烧写和联机烧写的区别

楼主(2014-11-22):
我看到有网友问的联机烧写和脱机烧写。
不是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联机烧写还好理解,脱机怎么烧写法。

网友A:
不需要联电脑烧写的就叫脱机烧写。比如PIC Kit2,kit3,内部有EEPROM,可以存一个HEX 文件,然后你就可以拿着kit3去别的地方烧写而不需要电脑。也有一些烧写器可以存很多

网友B:
谢谢!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脱机不用电脑,怎么操作?

网友C:
就是先把程序下载到编程器里,然后由编程器自己去写芯片。

网友B:
我还是不太懂。把程序下载到编程器后,连上板子,就自动开始写了吗?
据我所知,KIT2、KIT3接板子是六针插头,另一端有个USB口,通过电脑可以供电。
脱机编程时,电源怎么供?用板子自己的电源吗?
那是不是说,用板子供电,编程器只接六针插头,USB口不接吗?
我确实对脱机编程一无所知,请多多指教。

网友D:
电源和电脑是两个不同的东东
脱机主要是给非技术人员用的

楼主:
我知道电源和电脑室两个不同的东西,我想知道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A:
你买过Kit3没?上面有个按键,按一下烧一次,你还要怎样?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

网友B:
版主,我没有那样用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C:
就是帮你把计算机给省掉,因为工人操作计算机存在很大变数,只按个按钮,就简单多了。另外把程序放在脱机烧写器里,不容易泄露出去。

网友B:
那是不是KIT3的供电要由板子供,KIT3的USB口不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