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PWM桥驱动电机,TI和ST比较

楼主(2014-11-22):
之前一直用L6205D的H桥驱动电机,ST的话,一组线圈,由2个IN脚控制,那么一个脚接低电平,另外一个脚给PWM,容易理解电流的转动方向,要反向的话,低电平信号和PWM信号反过来输入就可以了
IN1 IN2 OUT1 OUT2
H  L   Vs   GND
L  H   GND  Vs

最近接触TI的DRV8812,发现他一组线圈只有一个PWM
xPHASE xOUT1 xOUT2
1      H       L
0      L       H
那这个的正反转可以怎样理解呢,希望明白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5-02-22):
phase控制转向,en输入pwm

网友B(2015-04-04):
芯片内部已经集成逻辑电路了,逻辑电路很简单的!自己可以动手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