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谢谢!

楼主(2014-11-22):
我想知道运放到底是什么,他具体指的是三极管搭建的放大电路还是一块芯片呢?老师叫我们做可以加减乘除微分积分的电路看到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入手了!!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现在说的运算放大器指的是集成式的运算放大器,当然由晶体管构成,但已经做成集成电路。其它的问题,好好看书,特别是教科书。

网友B:
自己淘宝买几个LM358 LM324 自己按书上做做实验
会更直观的理解

网友C:
我想知道运放到底是什么,他具体指的是三极管搭建的放大电路还是一块芯片呢?

运放全称为运算放大器。由三极管组成。
可以是分立元件构成,也可以是集成的,就是你说的芯片,正确名称为集成运算放大器。

老师叫我们做可以加减乘除微分积分的电路

你的教科书没有么?老师没讲过?
实在没有的话,你搜 运放 加法电路、减法电路·····自己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