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可控硅作交流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我根据moc3061提供的典型电路弄的,只是比那个典型电路,在AC端多放了个压敏电阻,但今天调试的时候却发现,串上一个光管,接到市电后,不管MOC3061左边有没有导通,光管都没闪烁地一直亮着。
由于第一次用双向可控硅和搞强电,不知道怎样搞,求指导!

以下为2014-11-27更新
问题解决了一些。
之前由于双向可控硅的A1,A2接反了,所以即使左侧的光耦没通电,交流负载(灯管)也是一直正常地点亮。把A1,A2反过来之后(R1,C32没接)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开关控制灯管的亮来灭。

现在又有个问题,接上RC回路之后,左侧的光耦不通电,交流负载(灯管)却会一闪一闪,除去RC回路就不会。
想问一下由于我这个开关电路是用来控制灯管的,不接RC回路,会不会有影响?
要是接RC回路,那这个电容又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如果左边的驱动信号是脉冲形式的,虽然看着LED常亮,但也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要测量一下左侧的信号是脉冲还是直流。

如果按图中所标+12V,那么,这个电路只是开启,不能关断,失去其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左边的驱动信号是脉冲形式的,虽然看着LED常亮,但也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要测量一下左侧的信号是 ...

如果J2的控制线不拉低,那么MOC3061的1和2脚都由阻上拉到+12V,应该是不会开启的。

我试验的时候,MOC3061左侧,也就是弱电这边不接,完全悬空,但光管还是会亮,

网友B:
楼主的“光管”是神马的简称?是不是发光二极管?看不懂啊?怎么接的?接在交流负载位置上的?那会发光就{对了}!!

跟可控硅并联的R1和C32是干嘛的?过电流不?过多大?自己算算呢?算清楚了把分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光管”是神马的简称?是不是发光二极管?看不懂啊?怎么接的?接在交流负载位置上的?那会发光就{ ...

光管,就是我们平时家里用的那种接220V的灯管,跟这个可控硅电路串联,再接到220V AC上面。

跟可控硅并联的R1,C32是用来吸收浪涌的吧,我不会算==这个值是MOC3061的典型电路那里提供的,我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光管”是神马的简称?是不是发光二极管?看不懂啊?怎么接的?接在交流负载位置上的?那会发光就{ ...

MOC3061提供的典型电路

网友C:
不懂学习一下,不过感觉发光二极管不能并联在MCR的门极和阴极

网友D:
晕,
问问题的时候,先把中文说好。
常亮是什么意思?是正常亮?还是有光晕闪烁?
如果有光晕,那就是漏电所致,日光灯管闪烁需要的电流非常小,uA级电流都能出现。

网友E:
现在的日光灯基本上都使用电子镇流器,如果开关回路里存在电容,那么通过电容的即可对电子镇流器充电,使日光灯发出暗光。注意这时的亮度远不如直接导通时的正常亮度。
另外,楼主是打算拿可控硅对日光灯调光么?那可是不行的,日光灯调光要用专门设计的镇流器以PWM方式调光,而且调光区间很窄,一般不会这么用。而可控硅调相法调光只能用白炽灯。

网友B:
那个电路是RC吸收回路,有一定漏电流,点亮灯管很正常,想不点亮,给负载并联电容,大小自己用分压计算一下。

网友F:
你可控硅焊反了吗?A1和A2弄反了就不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日光灯基本上都使用电子镇流器,如果开关回路里存在电容,那么通过电容的即可对电子镇流器充电,使日 ...

不是调光,是像平时接在市电里那样,发出亮光。我这个电路只是想做成一个开关而已。现在接上这部分电路,灯管是一直正常地亮着,没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
问问题的时候,先把中文说好。
常亮是什么意思?是正常亮?还是有光晕闪烁?

不是闪烁,是像正常开着的灯管那样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控硅焊反了吗?A1和A2弄反了就不受控。

但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啊,只要控制极没接错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是RC吸收回路,有一定漏电流,点亮灯管很正常,想不点亮,给负载并联电容,大小自己用分压计算一下 ...

那我不用RC吸收回路,用压敏电阻行不?
因为之前用固态电阻和压敏电阻做过类似的开关,灯是可以正常开关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教一下版主,这个分压怎样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啊,只要控制极没接错就行了吧?

不是的,双向是双向但是分A1,A2。你再看看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双向是双向但是分A1,A2。你再看看资料吧。

那按照你的说法,那有可能是我A1,A2反了。

之前以为双向可控硅是双向,再加上电流也是正弦波,以为不分A1,A2,
看MOC3061的典型电路的时候也没说明,按照BTA41-600B的资料也没说这些问题。我是把A2接到了光耦4脚,把A1接到了光耦6脚那边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试试改回来

网友B:
你的日光灯如果含有线圈镇流器,就需要吸收回路,否则可能烧可控硅或者关不掉。你先把可控硅断开,确定一下是否是吸收回路惹出来的问题再说。就是吸收回路引出的问题,也已经提醒楼主可以用电容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调光,是像平时接在市电里那样,发出亮光。我这个电路只是想做成一个开关而已。现在接上这部分电路, ...

只作为开关是可以的,去掉可控硅上并联的那个RC回路即可。
如果还发光,说明你的电路或器件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按照你的说法,那有可能是我A1,A2反了。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