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每日一问(20141122)

楼主(2014-11-22):
1.在uCOS-III中写道,系统需要一个心跳时钟10-1000hz。我觉得频率很慢,在我现有项目中,一般都是2ms处理任务,可否使用uCOS ?

网友A:
可以用ucos。另外开一个定时器,每2ms发信号量或事件触发任务执行。

网友B:
有任务机制,装了操作系统,就很难做到实时了!所以,在你的系统中,可以做多MCU的方式,简单的MCU处理那个实时的任务,复杂的逻辑控制,可以用32BIT的MCU去做,装上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