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 电影 星际穿越

楼主(2014-11-22):
星际穿越,我的吐槽。
俺的原创。拷贝不究
几个不符合物理学的地方
首先,电影里面飞船进出一个星球太容易了,事实上,这个需要大量的燃料,按照电影里面那点飞船的体积,那只能用核能了,但是如果是核能,飞船需要非常沉重的防护层,所以机动性会很差。要瞬间逃离外星的海浪,是很难的。
电影里面的巨浪没有说明是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估计他想表述的是潮汐,不过潮汐不应该有如此陡峭的边缘。应该是缓慢上升的。而且如此高的潮汐,那这个星球应该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恒星或类似木星那样的大星球。
潮汐时间间隔非常短,说明这个星球和他的主星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和恒星非常接近,那这个星球根本不可能有水,如果和和类似木星的星球很接近,那这样的星球也不是宜居星球,因为他的潮汐能量太强大了,会干扰进化中的生命。即使人类宜居,安全防护成本也极高。
还有宇航员在零下一百多度的环境里面可以长期工作,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隔热材料没有这么牛X,所以要不他在外星可以长期自己提供能量,只靠地球带去的给养是做不到的。
今天就写到这里。

网友A:
因为这不叫监控录像而是电影

网友B:
飞船的燃料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过,可以做一个假设,即飞船使用的是一种高能化学燃料,比目前已知的化学燃料的能量都高很多。科幻嘛,准许这样设定。因为工质问题,核能并不适合大气层内的火箭式推动,做喷气推动则理论上准许。至于放射性污染问题,合适材料的聚变可以避免,比如氦4。
潮汐问题,电影的设定是黑洞的引力所致,楼主明显忽略了情节中黑洞引力所致的时间膨胀。不过潮汐问题确实是个明显的漏洞,因为该行星既然受到足以引起明显的时间膨胀效应那么大的引力,该行星早被黑洞引力锁定了,犹如地球引力锁定了月亮,这种情况下根本不会有潮汐发生。而且,就星体动力学而言,在足够大的引力场下,星球应该被潮汐力撕碎,土星环的产生机制就很可能与此相关。
零下一百多度的环境未必可怕,原因很简单,热量的散失渠道。如果不存在强的对流,对付热传导和热辐射很容易。事实上,在地球轨道的背阴面,温度就在零下一百多摄氏度,宇航员做太空行走唯一的时间限制在于呼吸气体的携带量而根本不是低温。日常生活中,对流是带走热量的主要渠道,生活经验不能简单套在条件截然不同的场合。所以,这个不能算是漏洞。

网友C:
前不久美国的那个小型核聚变装置不是宣称获得突破么?
核聚变这条道应该是很有希望的,这玩意成形了世界的变化将不可想象。

楼主:
化学能的能量密度是有上限的,一般不会超过核能的万分之一。
低温下,我说的是长期活动。短时间当然是没有问题。很多材料,包括金属,材料物理特性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化学能的能量密度是有上限的,一般不会超过核能的万分之一。
低温下,我说的是长期活动。短时间当然是没有 ...

别忘了航天器本身就处于极端低温下,国际太空站都运行不少年头了。只要没有强对流带走热量,以目前人类的技术,只要资源够,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没有问题。影片中的人类,有能力进行长期太空飞行,自然有能力在低温条件下生存,这个实在不算是不合理之处。
至于化学能的上限,这个只要不违背基本常识,科幻作品中完全可以这样设定。
相对影片中其它明显违背科学的地方,这些细节根本不算啥,只能说违反现实,但在科幻中已经是合理的不能再合理之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不久美国的那个小型核聚变装置不是宣称获得突破么?
核聚变这条道应该是很有希望的,这玩意成形了世界的 ...

那只是提出了一个构型思路,谈“突破”是外行记者的话,实物都还没有呢。

网友C:
米国了的话当然不能全当真,
但科学道理还是客观存在的,在下认为可控核聚变真是个很光明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米国了的话当然不能全当真,
但科学道理还是客观存在的,在下认为可控核聚变真是个很光明的方向。

理论上已经研究的很清楚,核聚变的工艺难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已经做过的任何事。至于说核聚变是不是“光明的方向”,这个可很难说。准确的讲,应该是不得不选择的方向。

网友D:
这个电影很有深度的.

楼主:
即使研发出来核聚变技术,把它安装到载人飞船上也相当有难度,如何隔绝辐射和热量都是问题。

网友E:
同电影较真,没必要吧

楼主:
讨论而已,不是较真。

网友F:
反物质能

网友G:
昨天也看了,作为科幻电影还好吧

网友H:
楼主较真了。里面还有五维生命,虫洞这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电影较真,没必要吧

较真没有错,科普论坛里相关话题那叫个热闹,尤其是美国的bbs,连很多大科学家都跑出来吐槽,这绝对是好事。

网友I:
用目前的科学,看待未来的幻想是不对的。
50年代左右的电影,拍摄的很多科幻片,在当时来说,完全不可思议,没有可能成功。现在不少一变为现实了。

网友J:
科幻电影最爱了,之前有个地心引力电影,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天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较真没有错,科普论坛里相关话题那叫个热闹,尤其是美国的bbs,连很多大科学家都跑出来吐槽,这绝对是好 ...

:)平常看玄幻小说多了。
出星球哪还用飞!??一个瞬移几光年。

网友K:
如果站在三国时代看,现在的飞机、火箭、人造卫星等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L:
何必纠结这么多  看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用目前的科学,看待未来的幻想是不对的。
50年代左右的电影,拍摄的很多科幻片,在当时来说,完全不可思议 ...

但逻辑性不能有基本性错误,另外,技术和科学可不是一码事,科幻作品中的先进事物往往都是在技术层面,甚少有涉及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幻想”,毕竟时代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平常看玄幻小说多了。
出星球哪还用飞!??一个瞬移几光年。

晕,玄幻跟科幻可压根不是一码事,玄幻实在太玄了。

网友M:
科幻么,不能以现有的技术和理论来考量。一切都在发展~~

谁知道将来会如何?曾经的科幻片里所描述的,又有多少已经实现?

比如暗物质之类神马的,说不定还有什么暗能量。

俺一直在想的是,到底是物质-->结构,还是结构-->物质。

网友N: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9559/
《看《星际穿越》科学顾问如何回应科学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