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个问题;怎样打开STM32F030K6的定时器TIM3中断(寄存器操作方

楼主(2014-11-22):
/***********************************
* 名称:     TIM3_Init()
* 功能:     TIM3初始化子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
************************************/
void TIM3_Init()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TIM3->ARR=11719;       //定时500ms
         TIM3->PSC=10;             //11分频(10+1)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NVIC->ISER[0]=1<<16;
}
请问:进不了STM32F030K6的TIM3定时中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中断向量啥的都没有啊,太简单了吧;

先用库函数,先调通吧;
再改成寄存器的;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库函数是怎么实现的,然后照着改一下。

楼主:
多谢2位,看规格书终于搞定了,是少写TIM3->DIER|=1<<6;  //触发中断允许

楼主:
为了给后来初学,现总结如下:
/***********************************
* 名称:     TIM3_Init()
* 功能:     TIM3初始化子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     Tout=ARR*(PSC+1)/Tclk→ARR=Tout*Tclk/(PSC+1)
            Tout=TIM3溢出时间(单位是us)
            ARR-自动重装值(TIM3->ARR)
            PSC--时钟预分频系数
            Tclk--TIM3的输入时钟频率(单位是HZ)
注意:TIM3->ARR是16位的,范围不可超过65535
************************************/
void TIM3_Init()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一定在这里设置)
            TIM3->ARR=24000;                         //定时500us
            TIM3->PSC=0;                         //1分频(0+1)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DIER|=1<<6;                  //触发中断允许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NVIC->ISER[0]|=1<<16;
}

楼主:
补充一下:HCLK=PCLK=48MHZ

网友C(2015-07-17):
我们是正规代理商  有比较强大的FAE 团队  STM32F030K6T6问题可以联系我  QQ1450203232  电话18665827861

网友D(2016-12-14):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HCLK=PCLK=48MHZ

按你的设置,500us没问题,但要1us中断,ARR设置48,但是用示波器看是2us中断一次,只要你设置比48更小的数,一直是2us,你知道什么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