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程序被注释?

楼主(2014-11-22):
我在写sim900a的程序,通过程序访问HTTP网站。
我使用如下的程序发送命令,但是因为程序中有“//”,把//后面的句子都注释了,结果导致编译错误。

sim900a_send_cmd("AT+HTTPPARA=1,"http://218.244.129.124/ymtrack/mobile.action?callBack=&userName=ymmk1&userPwd=13757686715"","OK",200);    //初始化HTTP

我用电脑串口发送AT COMMAND的指令是这样的:
AT+HTTPPARA=1,"http://218.244.129.124/ymtrack/mobile.action?callBack=&userName=ymmk1&userPwd=13757686715"

网友A:
续行符能用不?

网友A:
好像不行

网友A:
这个字符串大概不能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字符串大概不能直接用了,

那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字符串从两个斜杠中间拆开,成两个然后相加呢,

网友B:
这样的事情。。。。。。。。。。纠结

网友C:
这样写 “http:\/\/...."转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另外,反斜杠转义字符,只是C源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实际的字符串常量中,并不会包含这个字符。
如果是从配置文件等读入字符串常量,也不需要转义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反斜杠转义字符,只是C源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实际的字符串常量中,并不会包含这个字符。
如 ...

谢谢了,回头试试看

网友D:
关注,还真不知道。

网友E:
楼主不知道转义字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知道转义字符吗??

知道\d \r代表回车换行的意思

网友F:
把网址里的"//"改成一个特殊符号,例如"~",使用时再换回来.

嗯,这可以算是另一种转义了。。

网友G:
转义字符

网友H:
1.这编译器的词法分析有问题,趁早换个吧
2.把“xx//yy”改成“xx/”“/yy”

网友I:
就是编译器的问题,一般在C中引号中的反斜杠不做注释

网友J:
双引号要用转义符

网友K:
这个是编译器BUG,换一种编译器。

网友A:
学习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