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控制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波形疑问求解?

楼主:
如图

电源电压24Vmos的源极接电机,电机为直流有刷,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为150A。电机两端反并了40A的肖特基4个。Mos两端并联了RC吸收回路,电阻10欧,电容0.1uf
Pwm调速,频率为50HZ,驱动电压为13Vmos管导通时VCC电压为37V0.25占空比时VGS波形如图

带纯线圈电感,电流160A时,测得波形没有下面红色部分这样的负压出现。
疑问
1、  图中红色部分出现的负压对mos管的关断影响大不大?
2、  测得红色部分负压为时mos栅极为电压为0时,源极电压不不为0所导致。是什么因素导致关断时源极电压还有8V左右,是RC吸收不够,还是因为我pwm频率低,在关断时,电机由于惯性并没有停止还在转动,在这段时间内电机是不是变成发电机造成?

网友A(2014-11-22):
1、耐压够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有条件的话,可以加稳压管看看;
2、电机惯性转动很正常啊;
要想快速停止,就要考虑刹车或反转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耐压够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有条件的话,可以加稳压管看看;
2、电机惯性转动很正常啊;

谢谢,耐压应该是够的mos管VDS耐压值75V,VGS+-20V。我现在是不需要消除电机的惯性。是想弄清楚,mos管关闭后,VGS怎么变成负电压了,也就是mos管的源极在mos管关断后,还有好几伏的电压,且随着占空比的提高,这个电压的幅值变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压应该是够的mos管VDS耐压值75V,VGS+-20V。我现在是不需要消除电机的惯性。是想弄清楚,mos管关 ...

负压是,电机2端的反向电动势引起的;
你可以测试下,加不加续流二极管,反向电动势是差异很大的;
用示波器看过后,你估计就能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压应该是够的mos管VDS耐压值75V,VGS+-20V。我现在是不需要消除电机的惯性。是想弄清楚,mos管关 ...

你接个电阻性负载,估计就没有这种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个电阻性负载,估计就没有这种影响了;

续流二极管肯定是要加的,不加mos直接就挂了。阻性负载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我在分别接有刷直流电机和单纯的线圈负载时,测得mos源极在mos断开时对地的电压是不同的,接有刷直流电机负载,mos断开的时候,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源极电压是为正的。
接线圈负载时,mos断开的时候,源极电压是为负的,且时间很短。
是不是接线圈负载时,断开的瞬间,线圈保持原来的电流方向不变,自感产生的负压;而接电机负载时,断电后,也存在自感产生的负压,但时间很短,随后电机由于惯性旋转而切割磁感线,产生的正向电压,在断开的时候相当于发电机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串联于汲极不要接于源极。

接于漏极肯定是最好的,不会存在这么多问题,但是要求是接源极,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C:
时间很短的话,可能是电感电流的释放,
另直流电动机本来就是一种发电机

网友D:
原理图需要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流二极管肯定是要加的,不加mos直接就挂了。阻性负载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我在分别接有刷直流电机和单 ...

是发电;

不过你这电路设计的,成本也太高了;
本来一个N通道的管子,输出再加LC滤波;
你可以画个电路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需要修改

谢谢,请明示哪些部分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很短的话,可能是电感电流的释放,
另直流电动机本来就是一种发电机 ...

是的,下午看了下maychang老师回的另外一个帖子。直流电机在断电后存在短暂地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明示哪些部分需要修改?

电机放在漏极好!另外把pwm频率提高到1khz以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发电;

不过你这电路设计的,成本也太高了;

谢谢,你指的成本太高是指哪一块设计的比较冗余,或者有更好的方式实现。
还有一个疑问望指点,对于电机的反电动势,对于我上面的原理图它的回路是怎么样的?或者反电动势是怎么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放在漏极好!另外把pwm频率提高到1khz以上测试!

我也知道电机放在漏极是最好的,但是客户要求电机的一端必须接地,所以就只能接到源极了。对于电机调速是不是对频率也有要求,我怕频率太高,mos开关损耗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指的成本太高是指哪一块设计的比较冗余,或者有更好的方式实现。
还有一个疑问望指点,对于电机 ...

反电动势,可以看做是反向的电压,既然你下面接地了,要输出反向的电压,那么上面就是负的电压,也就会出现你上面的测试波形;

回路,就是通过二极管消耗;
要消耗的快,最好选择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
忘了问了,你的电机多少W的???
我以前做医疗控制的的时候,电机比较大,能带动200KG左右,用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输出加了滤波,共模电感,电容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电机放在漏极是最好的,但是客户要求电机的一端必须接地,所以就只能接到源极了。对于电机调速是 ...

你通过PWM调速的话,频率10K到20K间比较合适;
另外你这样还增加了1路额外的电源;

你上电的瞬间,可能MOS还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电动势,可以看做是反向的电压,既然你下面接地了,要输出反向的电压,那么上面就是负的电压,也就会出 ...

我理解的是,断开的时候自感电动势是短暂的,mos的源极为负,回路是地--续流二极管---mos的源极。但是反电动势的时候源极的电压是正的。这个时候的回路不可能还是续流二极管吧。我续流二极管是选用的4个40A的肖特基耐压值100V。电机的功率是7.5k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断开的时候自感电动势是短暂的,mos的源极为负,回路是地--续流二极管---mos的源极。但是反 ...

那电流是300A吗???
是的话,你的管子功率明显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过PWM调速的话,频率10K到20K间比较合适;
另外你这样还增加了1路额外的电源;

你说的对,这个电路时在上电的瞬间mos会有误动作,所以后来在pwm哪里另外在加了一个三极管反相。用下拉电阻拉低,防止单片机上电稳定之前mos误动作。电机一端必须接地的话,用N沟道的管子,必须要一路比系统电源高的电源,电路也麻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流是300A吗???
是的话,你的管子功率明显不够啊;

启动电流接近300A,正常转的时候电流在120A左右。我是用8个210A的mos并联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流接近300A,正常转的时候电流在120A左右。我是用8个210A的mos并联用的。 ...

:)
均流电路加了吗?
没加均流电路的话,可能每次都烧那么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流电路加了吗?
没加均流电路的话,可能每次都烧那么几个管子;

你是指每个mos的栅极串联电阻后再接到驱动电路上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每个mos的栅极串联电阻后再接到驱动电路上去吗?

具体怎么弄的忘记了,你再好好整理下思路吧;
或者你测试下,流过每个管子的电流是多大;
另外我也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

工作的时候MOS管手,摸着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弄的忘记了,你再好好整理下思路吧;
或者你测试下,流过每个管子的电流是多大;
另外我也没做过 ...

mos管还是有点温度的,但不烫手,加了散热片。也就四十几度。我今天试了0.25占空比,0.5占空比,还有0.75占空比,波形跟上面的差不多,就是占空比越高,VGS关断的时候负的越厉害,我给1个占空比的时候,VGs不是一条直线,不稳定。怕爆管,没敢长时间测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源极波动,还是栅极电压波动,或者系统单片机电源不稳定,明天再测试下看看,有疑问再想你请教。

网友C:
频率看情况调整就行,只要避免人的敏感就行,一般15K左右可以完消除PWM声音,需要的话可以加电感;
不要太在意这个电压波形,虽然它很重要,只要开关时间,最大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就好,这个反向电动势对你的工作没有影响,不信你可以测试电动机的电流,你会发现,由于续流电路的作用,在电压为负的时候,电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频率高了开关损耗会加大是一定的,只是现在的管子几十KHz的话还是不错的,
想不起来了,没做过大功率的东东,只是想法,需验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这个电路时在上电的瞬间mos会有误动作,所以后来在pwm哪里另外在加了一个三极管反相。用下拉电 ...

为什么电机必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电机必须接地?

客户要求的,没办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看情况调整就行,只要避免人的敏感就行,一般15K左右可以完消除PWM声音,需要的话可以加电感;
不要太 ...

谢谢,分享的经验,之前也没坐过这么大功率的。所以遇到的这种现象感觉不踏实。

网友F:
既然选择电机接低端,为什么不用一只P型的MOS管?负载接源极的话,不是相当于一个负反馈的解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选择电机接低端,为什么不用一只P型的MOS管?负载接源极的话,不是相当于一个负反馈的解法吗? ...

p型的管子,第一价格贵型号少,第二内阻大,我电机的电流大,到时候发热量也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