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烧录的那四根线用什么样的接口放在外壳上?

楼主(2014-11-22):
希望不打开外壳就可以对软件进行升级,
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接口的啊

网友A:
换STM32串口无线升级

网友B:
不想写软件的话;
通过BOOT,串口升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触点?

什么样的触点?

网友D:
升级的话可以考虑SD卡加IAP。好处是不用烧写器,接口是现成的,开个槽就好,就是程序麻烦点(其实还好,网上例子不少)。

网友E:
可以用4芯的耳机插座。 比较省事。 设计的时候,注意VCC与GND的插入顺序,不要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短路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升级的话可以考虑SD卡加IAP。好处是不用烧写器,接口是现成的,开个槽就好,就是程序麻烦点(其实还好,网 ...

推荐这种方式,让用户在网上下载代码,然后下载进sd卡。然后选择升级就可以了。不用写升级上位机了

网友G:
外留个接口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的话可以考虑SD卡加IAP。好处是不用烧写器,接口是现成的,开个槽就好,就是程序麻烦点(其实还好,网 ...

成本似乎有点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4芯的耳机插座。 比较省事。 设计的时候,注意VCC与GND的插入顺序,不要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短路即可 ...

你做过吗?怎么安排线序保证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留个接口不就OK了!

我就是在问留什么样的接口。
留4个排针?

网友H:
我也推荐卡刷,像手机似的

网友I:
不论是给最终用户,还是调试人员,这都不是主流的做法。

还是要用串口或者USB,做IAP。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问留什么样的接口。
留4个排针?

怎么方便怎么留就行,排针、插座、航空头都行!
主要是看成本、看使用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本似乎有点高了吧

一张SD卡几块钱,总比烧写器便宜。随便一个烧写器最少也要几十。

网友J:
谁来升级是个问题?

开发者? 用啥都行了

用户? 上面说的用SD卡感觉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谁来升级是个问题?

开发者? 用啥都行了

:handshake正解!

网友L:
像楼主这种情况,我一般用排针处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