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不能生成bin文件

楼主(2014-11-2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HU_CHU?SHUCHU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EXPRESSION_OPERATION?HANDLE
Program Size: data=76.0 xdata=606 code=4575
Target not created

我打算开发一个计算器出来,但是随着程序代码的增加出现了上面无法理解的东西。
麻烦问下这是什么啊?

网友A:
XDATA超标了????

楼主:
具体我也搞不懂
研究不深

网友B:
没和谐吧~

网友C:
你源文件第十六行的地方,有程序或者变量,没有被调用

楼主: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if条件满足却不执行里面的语句?

网友D:
应该是main函数调用了其它函数,而其它函数又用了变量,在main.c中没有定义其变量,应该把变量以及其函数都放到main.c中

网友E:
表示有没有用的函数,这是警告而已,肯定有错误才导至不能编译成功。

楼主:
我都能进入调试啊
眼看着它乱来,我却没有办法  悲哀啊
大神帮小弟一把

楼主: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还有就是出现这个东西 上一时刻还好好的   我改了一下就这样了
不过让我发现了一个东西:xdata的变量不能用于函数的实参传递  否则就会出现程序乱执行的现象(个人见底仅作参考)

网友F:
是说你写了这两个函数或者code的数据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变量明明定义了   但编译的时候却说没有    那种情况可能造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