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LED的能否串联用

楼主(2014-11-22):
问一下,我现在要做个LED灯,用的是CREE的3W灯珠,一个灯板用48颗灯珠,有蓝色,红色,紫色等灯珠,现在是用一种颜色的灯珠串在一起恒流控制,因为要各种颜色平均分布,所以在铝基板上布线很难。问一下,为了布线方便,能否将不同颜色的灯珠串在一起控制,这样对灯珠的使用寿命会否产生影响,谢谢。恒流控制用的是PT4115

网友A:
串联没有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工作电流,只能取最低那颗LED的额定值。比如1颗额定工作电流为500mA的LED跟一颗额定工作电流为100mA的LED串联,那么只能工作于100mA下。选择同样额定工作电路的LED就可以放心串联了,不会对使用寿命有丝毫影响。

网友B:
可以串 但是各色的亮度有微小差别
不介意这个 可以使用

网友C:
对电流一样亮度不一定一样。

网友D:
如果可以,额定电流小的灯珠并联;或灯珠并电阻,亮度就不会差太多。

网友E:
压降不同,串联后每个的功率不同,亮度就不同了;
如果是并联的话,可能会不工作或烧坏

网友F:
可以串在一起;
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最好不要超过LED本身的额定电流;

另外你买的LED,最好经过LED分光分色机分过(同一个批次,同一BIN的),流过LED的电流是一样的,亮度也很接近;

网友G:
干脆就不要想串联了,你那一个LED灯珠可是3W呢。
还是老老实实搞好布线吧,0欧电阻。

网友H:
当然可以了,不要过流就好

网友I:
没有问题

网友J:
老师讲过:串联电流相等…
不敢忘呀!…

网友K:
不同颜色的LED其驱动电流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