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波形拷贝,TIM2CH2和TIM2CH3分别捕捉高电平和低电平

楼主(2014-11-22):
下面是我根据原子的例子修改的中断代码,但是数据捕获为何数据是相同的?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
                                        TIM2CH2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2_CAPTURE_STA++;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
                                        TIM2CH3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3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
                                TIM2CH2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2(TIM2);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
                        else
                        {
                                TIM2CH2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2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2_CAPTURE_STA|=0X40;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3);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
                                TIM2CH3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3(TIM2);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
                        else
                        {
                                TIM2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3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3_CAPTURE_STA|=0X40;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
}
+4465
-4465
-1638
+1638
-1635
。。。。中间还有数据正表示高电平负表示低电平,但是貌似不对啊都一样,空调遥控器的红外数据低电平的完全不对。。。
-513
+513
+512
-512
我需要捕获拷贝的波形

我需要捕获的波形

我需要捕获的波形

网友A:
貌似不对?
你应该对着示波器, 逐个波形校对验证. 再捕捉错误点分析原因.
又是一大段没有注释的代码.
你认为网友没有板子, 没有遥控器信号, 全靠猜, 能够比你在捕捉波形并对着检查更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 Rising Faling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