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飞控】+MPU6050寄存器读写正常,但数据为零!

楼主(2014-11-22):
最近一直在外边培训,忙的要死啊
玩四轴也是断断续续,前不久出现了这个奇葩的问题!

“MPU6050寄存器写入正常,也能正常读取,但所有关于三轴的数据读出来全部为零!”

发帖求助一下,各位有遇到这个毛病的吗??

网友A:
还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飞起来?

早着呢,最近培训忙的要死,过两天下手改一下版。
大学毕业前能飞就行了,当时候拿去忽悠答辩的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着呢,最近培训忙的要死,过两天下手改一下版。
大学毕业前能飞就行了,当时候拿去忽悠答辩的老师!
[e ...

俄,原来是你的毕业设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俄,原来是你的毕业设计阿

不一定,只是有这想法!

网友B:
lz搞定没,我的6050卡尔曼滤波,角度用串口显示出来一直是个-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搞定没,我的6050卡尔曼滤波,角度用串口显示出来一直是个-1

没有,应该是芯片损坏了!
我直接诶换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应该是芯片损坏了!
我直接诶换掉了!

是不是没焊接好呀?: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焊接好呀?

应该不是,没焊好的话所有寄存器应该都读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没焊好的话所有寄存器应该都读不出来!

用的是i2c1还是2呀?我有完整的代码要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i2c1还是2呀?我有完整的代码要不要啊?

I2C2,发我一份吧,我对照一下看看有什么不足!
谢谢了,377725946@qq.com

网友D:
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E:
电容有没有对?

网友F:
悄悄告诉你,MPU6050上电需要延时一会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悄悄告诉你,MPU6050上电需要延时一会才能正常工作

连续读好长时间出来的还是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连续读好长时间出来的还是零

我发了个帖子,你去找找看,里面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了个帖子,你去找找看,里面有程序

恩,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有没有对?

电容都是参考的官方手册,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版主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6-06-07):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i2c1还是2呀?我有完整的代码要不要啊?

你好  可以分享下你的MPU6050程序吗  我的水平转角得不到数据
2413529458@qq.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容都是参考的官方手册,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版主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