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安赛858D”风枪——拆了!

楼主(2014-11-22):
TB新入手一台国产垃圾“安赛858D”风枪。

型号: 安赛858D数显热风枪(标配3个嘴)
类别: LED微电脑数码显示
功率消耗: 700W
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旋转风)
气流量: 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C一450°C(能调到480+,实际温度没测)
显示形式: 三位LED数码(分辩率1°C)
手柄组件长度: 120cm
机身尺寸: 13.8cm(高)*10cm(宽)*15cm(长)
机身重量: 1.55kg
噪音: 小于45dB
(声音确实不算大)

特点
1、传感器闭合回路,微电脑过零触发控温,LED显示,功率大,升温迅速 ,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量影响,真正实现无铅拆焊。
2、气流量可调,风量大且出风柔和,温度调节方便,可以适合多种用途。
3、手柄装有感应开关,只要手握手柄,系统即可迅速进入工作模式;手柄放归手柄架,系统便会进入待机状态,实时操作方便。
4、系统设有自动冷风功能,可延长发热体寿命及保护热风枪。
5、采用无刷风机寿命极长,噪音极小,采用高品质发热体在相同功率下效率可提高一倍、可有效的延长发热体工作寿命及电源节省。

楼主:
不知道谁有该风枪的原理图,或是相关资料。
希望能分享一下!

上拆机图,让大家观摩一下,做工还算可以,
温度、风量可算可以,用起来还算顺手。

变压器

主板

手柄

楼主:
同时请教几个问题

1、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拆“邮票孔”的板子??
大约3*3的板子,四周都有焊盘,间距1.27mm,
我用380度,最大风量吹了有3分钟,没拆下来。

2、按道理用风枪拆排针应该是焊锡先受热,
但我拆下来的样子确实这样,貌似是排针先受热,
取下来之后,焊锡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样子(中空的锥形)。
貌似不大符合逻辑啊!!

网友A:
先用吸锡带配合助焊剂除尽焊锡,然后用风枪一边加热焊接部位,一边沿焊接点四周画圈,就是转着圈吹,移动速度不要太快,当然也不能慢得把器件附件的PCB吹糊或者吹出白斑来。温度380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风量不要太大,中间档位,能均匀出风就可以,对着白纸,距离1cm,5~10秒能吹出个黄褐色的斑来就行。拆焊过程一定得均匀加热,别在一个地方猛烤,这样即使拆下来,底板也可能因受热不均发生翘曲。
拆焊并非得把所有焊锡全烤化了器件才下来,其实只要器件引脚与焊锡间的温度升高,结合能力不足以固定器件时,镊子拨拉一下,件就下来了。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嚎

网友B:
变压器降压整流供电的吧?
这样很费电啊,而且还重;

网友C:
不用气泵声音小,但风量调节到吗?
拆这个直接堆锡不是很快吗?用风枪不会吹坏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降压整流供电的吧?
这样很费电啊,而且还重;

恩,是的,大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啊??
我找了半天那个单片机的程序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气泵声音小,但风量调节到吗?
拆这个直接堆锡不是很快吗?用风枪不会吹坏PCB吗? ...

风量还可以吧,320度最大风量吹STM32,不超10秒!

网友D:
:L,
拍照的时候,先拍个全景,
然后再拍特写,要不然都不知道你拍的是什么。

网友E:
拆排针,用电烙铁就行,不管单排还是多排,管多少针,

一根一根拔掉,最后塑料件自己就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拍照的时候,先拍个全景,
然后再拍特写,要不然都不知道你拍的是什么。 ...

买拍全景照,不过那么大个标题,比图更显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排针,用电烙铁就行,不管单排还是多排,管多少针,

一根一根拔掉,最后塑料件自己就脱开了。

这样拆需要加热很长一段时间的,对焊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大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啊??
我找了半天那个单片机的程序没找到! ...

没有;
自己重新写程序好了,看图好像是PIC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自己重新写程序好了,看图好像是PIC的芯片;

单片机是ATMEGA8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看。。。。。

网友H:
熟能生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熟能生巧!…哈哈!

确实,还记得我第一次焊东西的时候,紧张到手发抖!
现在好了,一把抓烙铁头上都不会抖了!

网友I:
感觉不明觉厉,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时请教几个问题

1、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拆“邮票孔”的板子??

焊锡质量问题,有些焊锡铅含量过高,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没法拆
温度太高了,pcb会烧坏
反正温度不要超过300度,时间长点没关系,没有搞不定的,冬天太冷可以调到320度,
我用这玩意焊1000多腿的BGA跟玩似的

网友H:
现在好了,一把抓烙铁头上都不会抖了!
  哈哈!…进入仙镜了!…怎么闻到一股糊味…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锡质量问题,有些焊锡铅含量过高,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没法拆
温度太高了,pcb会烧坏
反正温度不要超过3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好了,一把抓烙铁头上都不会抖了!
  哈哈!…进入仙镜了!…怎么闻到一股糊味…咯咯! ...

网友K:
霸气侧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