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我的STM32F051的DMA 串口 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23):
两个串口基本设置相同 串口1使用DMA方式发送不正常,而不用DMA能正常发送,而串口2工作完全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程序如下: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USART1_TDR_ADDRESS                0x40013828
#define USART1_RDR_ADDRESS                0x40013824

#define USART2_TDR_ADDRESS                0x40004428
#define USART2_RDR_ADDRESS                0x40004424

uint8_t Txd1_Fifo[FIFO_NUM],Rxd1_Fifo[FIFO_NUM];
uint8_t Txd2_Fifo[FIFO_NUM],Rxd2_Fifo[FIFO_NUM];
uint8_t DmaTxd1_Flag,DmaTxd2_Flag;      //正在发送置1  发送完成清0  在启动发送时需要判断该值是否为0 为0才能启动发送,在发射完成中断中清0
/* Private functions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
        *  USART1_TX -> PA9 , USART1_RX ->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入结构体

        //这里设置串口超时中断 由于USART2没有超时中断,为了使两个串口一致性处理,这里暂时不用
//        USART_ReceiverTimeOutCmd(USART1,ENABLE);
//        USART_SetReceiverTimeOut(USART1,35);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TO,ENABLE);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使能串口1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发送时normal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T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16_t)FIFO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d1_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接收使用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R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16_t)FIFO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xd1_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DMA_Cmd(DMA1_Channel3,ENABLE);

}

void USART1_Txd(uint8_t num,uint8_t *txbuff)
{
  DmaTxd1_Flag = 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2);
  DMA_Cmd(DMA1_Channel2,DISABL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DISABLE);

  DMA1_Channel2->CNDTR = (uint16_t)num;
  DMA1_Channel2->CMAR = (uint32_t)txbuff;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2,ENABLE);

}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1);
        /*
        *  USART2_TX -> PA2 , USART2_RX ->        P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入结构体

        USART_Cmd(USART2, ENABLE);//使能串口2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发送时normal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2_T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16_t)FIFO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d2_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4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接收使用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2_R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16_t)FIFO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xd2_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Rx,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RXN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void USART2_Txd(uint8_t num,uint8_t *txbuff)
{
  DmaTxd1_Flag = 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4);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DISABLE);

  DMA1_Channel4->CNDTR = (uint16_t)num;
  DMA1_Channel4->CMAR = (uint32_t)txbuff;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

网友A(2017-05-11):
我弄的042现象正好跟你的相反串口2直接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