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6T6 PA5 作为ADC CHN 5 读出来的ADC偏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3):
STM320f51 PC0 作为ADC读出的比较准,103也比较准,

网友A:
那稳定性怎么样的;
稳定性好的话,不准,看看模拟电源连接是否正常,或者多焊块板子测试下;
另外具体差多少啊????差的多的话,也许你读错寄存器了,换下库文件看看;

楼主:
就是不稳定啊,读16次,放到数组里,发现小值是0x8cc,大的到了0xA22附近,并且再读一次,和上次又不一样了,有时都到0xfff了,奇怪啊,用的是官方的例程啊,只是PIN改了,通道改了

楼主:
你们处理STM32F030 ADC的时候都采用Timer触发呢,还是DMA?二种我都试过,好像漂移很大,是不是没有没有等到转换结束,就被我读出了
,检测EOC就行了,还是DMA结束标志?还是其他标志,标识ADC转换结束

网友B:
检测EOC就行了,还是DMA结束标志?还是其他标志,标识ADC转换结束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问题的原因:
1. 信号源, 噪声太大. 那么转换结果自然偏差很大
2. ADC 配置, 采样通道设置, S/H 的采用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点试试.
3. IO 的端口设置问题, 没有强制模拟端口, 内部上下拉影响甚至内部外设功能影响.
4. 硬件问题, 走线过了强干扰的区域, 或者焊接, 接触不好.
5. 软件问题, 软件以为地修改了数据, 或者数据地址弄错了.

当然, 也不是说 stm32f030C6T6 PA5 作为ADC CHN 5, 芯片一定没有问题,  但没有局限性报告的情况下, 让你发现芯片设计 BUG 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楼主:
谢谢你,只焊了一片,

楼主:
To AirWill 你有相关的例程吗?测试OK的,我看了很多程序,效果都差不多,希望你帮我啊

楼主:
ADC源应该不是,我就是Ntc 热敏电阻+10K串联,还有一个104电容,正常用法

楼主:
希望ST公司,帮帮我啊

楼主:
这里面有ST公司的人吗?怎样联系ST公司?我不想找代理,我都是在网上买STM32,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