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027跑HRPWM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4-11-23):
我自己做了个28027的最小系统板,跑GPIO、EPWM例程都没问题。
可是跑HRPWM例程的时候,一全速运行,就自动断开连接。
截图如下: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全速的过程中  监测一下IO电压和内核电压
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A:
做了一块吗    换个其他的板子试试    重点查查输出脚与周围其他引脚之间是否短路

楼主:
5块,都一样,引脚没有短路。

网友B:
烧进去 试试。

网友C:
这个我没有做过,这次希望经验分享一下。让我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D:
可以交流一下,我用的也是2802x系列,请问你用的时钟是不是外部时钟?

网友D:
我在采样的时候,ad初始化需要屏蔽一个系统的延时函数,要不就不进主函数,直接进非法中断,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