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

楼主(2014-11-23):
各位大神:
       对于反馈电路我一直不是很懂!还请指点!拜谢了

网友A:
概念太大。。。

可以着手于某一具体问题

网友B:
目前模电反馈理论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学老师讲串联是相加,大学模电老师却暗示串联反馈是相减,但是又从来不明说,一直掖着藏着兜着!大学与中学讲的加减关系整个儿颠倒了,结果使人一头雾水,模电课堂睡倒一大片。

网友C:
还是多看书吧;
个人认为讨论这个,越讨论,你越糊涂;

网友D:
反馈就是输入里面有输出,就象洗澡时,感到水热了,把热水开小点,感到水冷了,把热水开大点。

网友B:
楼主诚心诚意提出疑问,大佬们该真心相答呢。

网友B:
大家都知道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F=R1/(R1+Rf),那非常相似的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F又如何算呢?

网友E:
楼主,老衲可以让你明白
第一,你必须是不属于3L“模电课堂睡倒一大片”中的一员
第二,说说你“一直不是很懂”中的“一直”是从哪儿开始到哪儿,以及“哪儿不懂”

网友B:
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F如何算呢?

网友E:
像**这样的问题,会困扰其终生,令人死不瞑目

10L问题作为1L问题的高级注脚是合适的

3楼模电学生多半儿睡觉,光背下系数F有何用?是学校问题还是老师问题还是学生问题?

网友B:
反馈系数F简单,可惜楼上都不会算。所以楼上的第一句话,正好适合楼上自己!

网友B:
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能算,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就不能算了。
传统模电书里,类似这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情海多了。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情海多,学生在模电课堂上能不睡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能算,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就不能算了。
传统模电书里,类似这样只知其 ...

.....

你有这在这里闲扯的时间,估计已经看书看懂了

除非你是傻子。。。

当然许可你看书了,书上找来答案也OK,哈哈
楼上提问,自然他心里清楚。问的是你这样的人!看来你是不知道了。要是知道了,你就回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知道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F=R1/(R1+Rf),那非常相似的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系数F又如何算呢 ...

不是等于-R/Rf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等于-R/Rf吗?

楼上兄台,怎么推导来的?为什么带负号呀?

网友B:
oyq990860152兄台,通过电阻引来输出电压的一部分,无论电阻并联还是串联,怎么会产生负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oyq990860152兄台,通过电阻引来输出电压的一部分,无论电阻并联还是串联,怎么会产生负号呢? ...

反正课本上说是F=1/Af啊,Af=-Rf/R,倒数不就是-R/Rf吗。好吧,其实我是菜B而已,刚好看到童诗白模电第七章。

网友B:
F=1/Af,或者Af=1/F,是针对反馈电压uf被输入电压ui相减得来的。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电压通过电阻Rf与输入电压引到同一点,反馈电压uf与输入电压不是相减而是相加关系,怎么还能是这样呢!
oyq990860152兄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