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4数据**

楼主(2014-11-23):
传感器 传回数据:   1  B  3  2  CRC数据 2
                    1  B  3  1  CRC数据 8
                    6  B  9  5  CRC数据 E
                    6  B  9  4  CRC数据 3

数据是16进制的
应该是CRC4 我试着推了两天没有结果,哪位帮忙看看,生成多项式是什么?

楼主:
哪里有CRC4的标准协议?
是不是有什么取码的要求,例如 翻转  反码 之类的

网友A:
可以考虑写个程序枚举所有多项式+翻转+反码+字节顺序的可能组合,PC跑起来应该花不了什么时间。

网友B(2015-09-27):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11.html

网友B:
理论上只需2*2]^4=32次攻击crc多项式即可**!

网友B:
经过最新版本穷举失败!它应该不是标准的CRC4

网友B:
最新版本**成功!!!

网友B:
1B318 1B322 6B95E 6B943 开始权值=3 开始时间:GMT+811:56:53 CRCL4_D_0_C CRC可逆 CRCL4_D_3_0 CRC可逆 CRCL4_D_5_5 CRC可逆(可信度高!!!) CRCL4_D_A_3 CRC可逆 CRCL4_D_F_A CRC可逆(可信度高!!!) CRCL4_D_F_A CRC可逆(可信度高!!!) CRCL4_D_9_F CRC可逆 结束时间:GMT+811:56:53 请在这7个CRC简写式中选中一个填入CRC简写式框内!!! 建议:增加输入或加长待校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