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RM SPI 端口是否需要拉等长线,是否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2014-11-23):
各位大侠:下午好
   我想问个 SPI 端口布线的问题。
   虽然说SPI 不是是如同DDR, EMMC, disaplay等一样的高速信号线,
但是因为有CLK信号存在,能否有位大侠能明确告诉我,ARM 的SPI 端口的CLK 信号线是否需要比CSS,SIMO,SOMI更长?

   还有,在我的项目中因为SPI NOR FLASH 离开CPU 比较远,
    在这种情况下SIMO,SOMI ,CSS 信号是否需要采用终极电阻的方法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A:
有多远?CLK速率有多高?15cm,3Mbps的时钟速率我用过,没有问题的,再远一点,速率再高一点就说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远?CLK速率有多高?15cm,3Mbps的时钟速率我用过,没有问题的,再远一点,速率再高一点就说不好了 ...

10cm 左右,50MHz的NOR spi flash

网友A:
50MHz!!!太高了,没有用过那么高:(

网友B:
50MHz,不需要考虑等长。不建议终端匹配,建议源端匹配。

网友C:
这个不需要,spi速度不快

网友D(2015-01-20):
速度不快,不需要

网友E(2015-03-07):
这个不需要的。CLK的话可以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