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基于MSP430F1111的气象传感器模块设计

楼主(2014-11-23):
我们在项目中需要测试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和大气压等参数,并依此来对测量数据进行校正,以求取得更精确的测试结果。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基于RS485的测量温度,湿度和大气压的测量模块。可以在需要之时嵌入到系统之中。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应用不太广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不太广泛吧

特殊场合应用。

网友B:
看来是进行温湿度大气压信息的采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进行温湿度大气压信息的采集的啊。

是的。有些情况下温湿度和大气压会对测量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楼主:
测量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C: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对相关的气象传感器的控制运行及数据的采集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对相关的气象传感器的控制运行及数据的采集传输吧。。

因为在系统中大气压的变化和温湿度的变化会对我们的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同时也可作为软件人员的一个参考。

楼主:
传感器精度非常高,便于系统集成。

网友D:
这个主要测试温湿度的吧。

网友B:
测量温湿度大气压的不是很复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温湿度大气压的不是很复杂的啊。。

数字接口,非常简单易用啊

楼主(2015-01-04):
今天几号了。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对电压电流信号的采集处理吧,另外一个就是脉冲信号的采集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对电压电流信号的采集处理吧,另外一个就是脉冲信号的采集的啦。 ...

都是数字接口通信的。

网友E(2015-04-30):
海洋环境中的环境变量有没有好的办法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