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侠来帮我看下这个定时器对外部脉冲计数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23):
程序实现的功能:对PA0接受的脉冲信号计数,用USART将的到的计数值发送串口助手显示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时钟打开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使能USART2的时钟
}
void Por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设置串口通信时的波特率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位长度8个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设置校验位“无”
  //设置硬件控制流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设置发送和接收使能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开启USART2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只用一个外部脉冲端口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配置TIMER2作为计数器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md(TIM2, ENABLE);
}

u8 SendTemp[] = ":00";
u8 i,j;
u8 COUN2=0;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nit_SysTick();  //SysTick时钟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端口时钟初始化
  PortInit();                         //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串口初始化
  TIM2_Configuration();
  j = sizeof(SendTemp);  //提取字节数

  while(1)
   {
   COUN2=TIM2->CNT;

   SendTemp[1]=COUN2/10;
   SendTemp[2]=COUN2%10;
    for(i=0;i<j;i++)
        {
          //j = sizeof(SendTemp);  //提取字节数
      USART_SendData(USART2,SendTemp[i]);//发送一位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delay_ms(50);  //延时50ms
   }
}

网友A:
你应该把现象说一下,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现象说一下,才好分析。

串口助手只显示数组的Temp【0】,不显示temp【1】和Temp【2】,就是这样,搞到我好困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