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27的XCLKOUT的问题

楼主(2014-11-23):
pc, TI, IO, PWM, pi
我想测一下28027板子的XCLKOUT信号的波形,可是一直是高电平。
我用的官方例程定时器的例子,其中有初始化:
void InitPeripheralClocks(void)
{
   EALLOW;

// 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8 = 3;  // GPIO18 = XCLKOUT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XCLKOUT to SYSCLKOUT ratio.  By default XCLKOUT = 1/4 SYSCLKOUT
   SysCtrlRegs.XCLK.bit.XCLKOUTDIV=2; // Set XCLKOUT = SYSCLKOUT/1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 If you are not using a peripheral leave the clock off
// to save on power.
//
// Note: not all peripherals are available on all 2802x derivates.
//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your particular device.
//
// This function is not written to be an example of efficient code.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ADC
   SysCtrlRegs.PCLKCR3.bit.COMP1ENCLK = 1;     // COMP1
   SysCtrlRegs.PCLKCR3.bit.COMP2ENCLK = 1;     // COMP2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 CPU Timer-0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1ENCLK = 1; // CPU Timer-1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2ENCLK = 1; // CPU Timer-2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1ENCLK = 1;     // eCA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EPWM1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2ENCLK = 1;     // EPWM2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3ENCLK = 1;     // EPWM3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4ENCLK = 1;     // EPWM4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SysCtrlRegs.PCLKCR0.bit.HRPWMENCLK=1;       // HRPWM
   SysCtrlRegs.PCLKCR0.bit.I2CAENCLK = 1;      // I2C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AENCLK = 1;      // SCI-A
   SysCtrlRegs.PCLKCR0.bit.SPIAENCLK = 1;      // SPI-A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EDIS;
}

// 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8 = 3;  // GPIO18 = XCLKOUT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XCLKOUT to SYSCLKOUT ratio.  By default XCLKOUT = 1/4 SYSCLKOUT
   SysCtrlRegs.XCLK.bit.XCLKOUTDIV=2; // Set XCLKOUT = SYSCLKOUT/1

上面两句就是初始化XCLKOUT的,GPIO18是XCLKOUT功能,它的频率等于SYSCLKOUT。
为什么没有波形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一般像CLKOUT引脚    没有任何代码   只要板子晶振起振   都是有输出的 啊

楼主: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的板子没输出?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B(2015-05-31):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的板子用的是28069,板子正常工作,但是XCLKOUT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标记一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D:
问题很奇怪,查看一下复位引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