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P1口可以,但是用P2.3/P2.4/P2.4/P2.5/P2.6/P2.7不可以,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11-23):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lcd.h"
uchar table[]="小型风扇检测仪";
uchar table1[]="转速";
uchar table2[]="r/min";
uchar table3[]="线速度";
uchar table4[]="m/s";
uint n,m,overflowcut;
float speed,r=0.055;
void display(uint speed);
void displayini();
void display1(uint speed);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ini();
  displayini();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 设置DCO模式
  P1DIR&=~BIT5;//P1.2为输入
  P1REN|=BIT5;//上拉电阻
  P1IES|=BIT5;//选择第2功能
  P1IE|=BIT5;

  TACTL|=TASSEL_2+MC_2+TAIE+TACLR;
  _EINT();
}
void display(uint speed)
{
  uchar bb,cc,dd,ee;
  bb=speed%10000/1000;
  cc=speed%1000/100;
  dd=speed%100/10;
  ee=speed%10;
  writedata(0x30+bb);
  writedata(0x30+cc);
  writedata(0x30+dd);
  writedata(0x30+ee);
}
void display1(uint speed)
{
  uchar bb,cc,dd,ee;
   bb=speed%10000/1000;
  cc=speed%1000/100;
  dd=speed%100/10;
  ee=speed%10;
  writedata(0x30+bb);
  writedata(0x30+cc);
  writedata('.');
  writedata(0x30+dd);
  writedata(0x30+ee);
}
void displayini()
{

  uchar i=0;
  setwindow(0,0);
   for(;table[i]!='\0';i++)
  {
    writedata(table[i]);
  }
  i=0;
  setwindow(1,0);
  for(;table1[i]!='\0';i++)
  {
    writedata(table1[i]);
  }

  i=0;
  setwindow(1,4);
   for(;table2[i]!='\0';i++)
  {
    writedata(table2[i]);
  }
  i=0;
  setwindow(2,0);
  for(;table3[i]!='\0';i++)
  {
    writedata(table3[i]);
  }

  i=0;
  setwindow(2,5);
   for(;table4[i]!='\0';i++)
  {
    writedata(table4[i]);
  }
  i=0;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4()
{
  uint i;
  _BIC_SR(SCG0);
  for(i=0;i<600;i++);
  if((P1IN&BIT5)==BIT5)
  {
    P1IFG=0;
    return;
  }
  if(P1IFG&BIT5)
  {
    n=8000000*60/((overflowcut*65535+TAR)*7);
    speed=(float)(3.141592654*r*8000000/(7*(overflowcut*65535+TAR)));
    m=(int)(speed*100);//转换  把speed化为m
    overflowcut=0;
    TACTL|=TACLR;
    setwindow(1,2);
    display(n);
    setwindow(2,2);
    display1(m);
  }
  P1IFG=0;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overflowcut++;
    if(~TAR)
    {
      setwindow(1,2);
      display(0);
       setwindow(2,2);
      display1(0);
    }

    break;
  }
}

网友A:
是不是有复用功能?

网友B(2015-02-14):
P1.5对应定时器A0中断  你修改P2口  比如P2.5 则配置下定时器A1即可  不能只修改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