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时发现一种提高DA分辨率的方法!

楼主(2014-11-23):
在用STM32F10X做数控电源时发现12位的DA分辨率不够用,开始想把两个DA的电压通过一个硬件
加法器合起来,发现那样很麻烦,后来想到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就是通过软件用DA输出一个具有PWM特性
的波形,1、通过改变DA的值可以快速的改变DA的输出电压,具有12位分辨率。
            2、调节PWM的占空比可以实现比12位更高的分辨率。
电路图如下:

具体使用效果怎么样呢?举个例子,我的电源用直接用12位分辨率的DA很难把输出电压刚好输出10.000V,
用了这种方法后可以做到输出10.000V!

网友A:
厉害,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A:
而且是发明专利!

网友B:
这种方法是伴随PWM出现而出现的,你才知道啊?

网友C:
波纹应该不是问题,DA输出的波动范围取小一点,然后牺牲一点带宽滤一下波就好了。

网友D:
你用多少 bit 计数 pwm 周期?16还是32?
12bit da 比得上12bit 分辨率的 pw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多少 bit 计数 pwm 周期?16还是32?
12bit da 比得上12bit 分辨率的 pwm.

他巧妙的地方在于把原本的DA信号输出成PWM形式。DA信号本来就12bit了,如果想加到16bit,理论上只要是4位pwm就可以了。
实际用起来,因为12bit的DA噪音估计不小,想稳定的话肯定要牺牲不少带宽(带宽够用就好)。

网友C:
问一下LZ,摆动幅度有什么考虑吗?我是觉得0,1就足够了。多的话我觉得只会增加滤波负担啊?

网友E:
厉害,这方式确实可以缩小DA的调节步长

网友F:
这就是所谓的数字振动,这种方式很早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巧妙的地方在于把原本的DA信号输出成PWM形式。DA信号本来就12bit了,如果想加到16bit,理论上只要是4位p ...

我见过商用版本的 pwm da

网友G:
12位分辨率还不够,那么这个电源的基准精度要多高啊?

网友H:
就是调节带宽小了.方法挺好.

网友I:
DA+PWM,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