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采样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11-23):
直接用二个IN4148不知何意啊?D1,D3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交流信号哇,正负半周都要钳位,保护运放输入。

楼主:
钳位0.3V?

楼主:
原来电压非常小?

网友A:
你家4148的结压降0.3V啊?

你看下正常情况下信号峰值,还有运放的极限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电压非常小?

你的电流互感器和各电阻均未标参数。
可以计算一下,额定电流下二极管两端应该有多大电压(假定二极管开路)。

网友C:
1N4148  是硅管, 0.7V 钳位. 这是典型的输入信号钳位电路, 目的是为了保护运放.

网友D:
二个IN4148是当输入的交流信号过大时可以用来限止输入到运放的电压幅度,保护运放不受过电压损坏。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运放输入端电压是0。
运放没有供电时电压可能会很高,一对二极管可以吸收电流保护运放并防止互感器初级电压损失。

网友D:
跟二个IN4148并接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的,大家知道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跟二个IN4148并接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的,大家知道么?

电流采样

网友G:
7楼说的很对

网友H:
钳位保护的作用吧,检测的电流过大或者检测的电流出现脉冲尖峰等,经过电阻采样过后会产生较高的电压,会损坏运放。但是,如果检测电流过小的,这两个二极管的漏电流会引入误差的。

网友I:
7楼,13楼是正解~紧挨着D3的电阻可以不要,否则会有误差,比测试值比实际电流值要小。

i55
胡说八道。

网友J:
各楼都对

楼主:
14楼,紧挨着D3的电阻可以不要?电流互感器不开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7楼,13楼是正解~紧挨着D3的电阻可以不要,否则会有误差,比测试值比实际电流值要小。 ...

你这样说0分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

实现短路是使用线性电阻来短路
而不是使用非线性二极管来短路

非线性二极管是防止电压幅度过高
因此,这个电阻不能省略

虽然非线性二极管也能用于电流互感器次级的短路
(并且只能勉强地说非线性二极管用于电流互感器次级的短路)

但是,如果使用非线性二极管来短路,误差必然会很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说0分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

学习了,谢谢

网友M(2015-08-28):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说0分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

麻烦帮我看下这个电路,谢谢啦!https://bbs.21ic.com/icview-1077202-1-1.html

网友N(2018-04-30):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说0分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

实现短路是使用线性电阻来短路”我无法理解这句话,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实现短路是使用线性电阻来短路”我无法理解这句话,可以指点一下吗?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意思是说电流互感器次级应该是被短路的。

“实现短路是使用线性电阻来短路”意思是说应该使用一个够小的电阻实现近似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意思是说电流互感器次级应该是被短路的。

“实现短路是使用线性电 ...

理解了!感谢版主的解疑!

网友O:
其实电流互感器本质就是一个变压器,这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1、钳位。
2、续流。当原边上电流突变时,维持次级的电流不要突变,防止出现尖峰电压。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需要短路才能工作”这句话其实只是对了一半,准确来说,因为要满足变压器的电流关系,所以次级必须是一个能形成电流的闭合环路,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负载。但是一般互感器传输的功率极低,所以次级的负载又不能太大,所以只能用一个小负载,就是小电阻。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其实电流互感器本质就是一个变压器,这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1、钳位。
2、续流。当原边上电流突变时 ...

CT 原理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因为要产生电动势,必须要磁通,要有磁通必须初次级的净磁连产生,必然会产生电流误差。精度问题。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的,有二个改良方法,1,大的磁导率,保证小的电流误差,产生足够的净磁连,二,尽量不产生外部的电压,大的输出电压,意味需要大的电动势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