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4-11-23):
板上做TCP服务器,绑定端口监听,tcp&udp工具连接,连接后再断开在连接,重复几次后,就连接不上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抓包,检查双边出错信息。

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内存没有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包,检查双边出错信息。

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内存没有释放。

我仿真了一下,是因为经过几次之后,tcp&udp工具这边点断开后,服务器这边tcp状态没有跟着改变,仍然处于连接状态,还在不停的做tcp_poll,那要怎么保证服务器这边关闭正常!?

楼主:
补充下,tcp&udp工具不往服务器上发数据,可以连续重复连接跟断开,一旦往服务器上发数据后,重复两次连接就无法再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