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楼主(2014-11-23):
硬件工程师如果确定哪些地方要用电阻电容,电感,等各种各样的元器件?

网友A:
合格的硬件工程师当然应该确定哪些地方要用电阻电容,哪些地方要用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等各种各样的元器件。这是基本功啊。

网友B: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
元件不能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这样回复你肯定不满意,但是这是使用硬件的最高境界。

网友C:
看来还是个新人哪.
居于两条:
1. 电路和模电数电的教科书告诉了, 这些器件的在电路中的作用和怎么计算和选择的问题.
2. 你的要求告诉了你需要那些电路功能来完成你的任务.

当然, 光有教科书还远远不够, 多积累, 读和学人家的电路, 看器件手册, 还有多逛论坛也是个信息积累的途径.

网友D:
初入门的新人,不会让你搞太复杂的要求很高的新东西。要你做的东西,必是前人已经做过的,你找来参考一下,稍微改改以适合你的需要即可。但是,搞清楚前人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样做,非常重要,否则你是改不了前人的方法的。

这是最实在的建议了了。。。

网友E:
你说话写**如何确定哪些地方要用主语、谓语、宾语等各种各样的词语?

网友F:
翻译一下:请问一个合格的大厨,做什么菜的时候要用姜葱蒜,酱油醋?

网友G:
刚入门的话,记住电阻大小影响电流大小,电容滤波,电感直接PASS,等你真想用到电感时相信你也不会这么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