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3.3V电池供电

楼主(2014-11-23):
我用3.3V电池给3.3v单片机和传感器供电,电源电路设计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允许一定的电压范围, 例如 2.7~3.6, 或者1.8~5.5, 只要在范围内, 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需要注意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电池电压是会逐渐下降的,单片机系统,如果有ADC的话,要有独立的基准参考电压,另外要注意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C:
老老实实加上稳压吧,
IO口电平都和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D:
为什么用电池啊?方便?

网友E:
同求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F:
注意防潮!…特别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