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未完成的4层板,要布下去有压力了

楼主(2014-11-24):
就发下牢骚,明天还是继续

网友A:
楼主布线的时候 可以把中间层隐藏

网友B:
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布线的时候 可以把中间层隐藏

布线的时候是会隐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具?

AD14

网友C:
这么紧跟时代啊,还在用09的飘过。

网友D:
看起来是有点压力啊。MCU离存储芯片那么远。

网友E:
如果器件硬是这样摆的话

网友F:
ad。有个功能好像是“IO”交换.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G:
没明白为什么所有芯片都离MCU那么远?

楼主:
液晶是24bit,FMC地址线23,数据线16

引用 网友E:
如果器件硬是这样摆的话

第一次画4层板,请大神帮忙看看,板子是10*10cm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画4层板,请大神帮忙看看,板子是10*10cm

第一次画4层板,没什么经验
液晶是24bit,FMC地址线23,数据线16
想留多点地方布等长
有没有好的建议?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明白为什么所有芯片都离MCU那么远?

第一次画4层板,没什么经验
液晶是24bit,FMC地址线23,数据线16
想留多点地方布等长
有没有好的建议?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有个功能好像是“IO”交换.楼主可以参考下

这个还真没用过,方便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紧跟时代啊,还在用09的飘过。

像我这种菜鸟感觉差别不大,高大上的功能也没用上

网友H:
楼主的布局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布局出来的板子,后期焊接调试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

网友I:
得为焊接多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用过,方便细说一下吗?

PCB 工具->管脚/部件 交换  看到过学长用过,

网友J:
细节决定成败,这板子....哎....

网友K:
楼主果然是疯狂的程序员!不要急于布线,布局也很重要。攻城狮和披甲熊还真不是一回事。

网友L:
鼠线交叉的太多,你这布局只考虑美观了,美观不能当饭,PCB的强壮性才是硬道理

网友M(2017-07-27):
引用 网友F:
ad。有个功能好像是“IO”交换.楼主可以参考下

pin转换是有可怎么用,求教

网友N:
深圳市正好电子专注于精密pcb打样   做板可以找甘生 15188577227  qq 528315275

网友O(2018-07-23):
元器件的间距可以小一点,你可以先把板子的尺寸定好,再考虑布局

网友P:
提供PCB打样 四层板 10*10cm  10片  普通工艺 只要200元 Q 800058721

网友Q(2021-01-14):
很棒帮哦,加油,努力学习中

网友Q: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