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反馈电路●不要对单级放大器使用负反馈公式

楼主(2014-11-24):
负反馈是模拟电路中很容易迷糊的一个概念,原因是多方面的,避免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本贴题目。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教科书上讲负反馈往往先给负反馈框图,比如米尔曼的微电子电路,史密斯的微电子电路分析,等,框图中正向放大器A,反馈网络是F,容易推出闭环增益是A/1+AF。
请注意,教科书还有个成立条件:1.单向性,2.无负载性。

于是在此基础上,本贴题目就有了,一般单级放大器不满足成立条件!

比如最简单的跟随器,根据教材框图,发射极电阻是F,三极管加其他电阻等是A。
显然,成立条件1不满足,条件2也不满足!把F拿走,A也不能工作了!把A拿走,F自己什么也不是了。

更重要的是,对单级放大器,即便成立条件具备,使用负反馈公式可能比直接计算更慢,精度更差!

类似例子还有共射放大器,集电极和基级之间接反馈电阻,容易验证,它也不满足两个条件!

网友A:
谢谢xukun977老师提醒。对实际分析电路很有用。

网友B:
那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该如何计算呢?

对单级,有那个时间去区分哪些元件是A,哪些是F,去辨别是电压还是电流采样,去辨别是电流还是电压mix,用节点或网孔等分析方法,早就解决了。
当然了,对单级,用负反馈来定性理解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

楼主:
另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就是今年夏天的那个大争论:判断是何反馈类型,必须标出或指明输入输出?

比如给定某一网络,假设已经区分出哪部分是A,哪部分是F了,那么反馈计算公式中的A,究竟是电压增益Av,还是电流增益Ai,还是跨阻/导增益???是什么决定要计算哪一个的?
对同一网络,不同的A的选择,得到的数值可能不同,进而反馈理论中输入/出阻抗变大/减小(1+AF)倍的数值也不同!
这样不是乱了?

网友C:
对多级放大,例如一片运放,“成立条件:1.单向性,2.无负载性”也不能满足,只不过误差相当小就是了。
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频率较高时,误差有可能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多级放大,例如一片运放,“成立条件:1.单向性,2.无负载性”也不能满足,只不过误差相当小就是了。
但在 ...

假设给定元器件确切模型,要想计算结果没有丝毫误差,除了KCL/KVL/VAR之外,什像什么输入/出阻抗定理,黑人公式,米勒定理等,全都不要用!
既想短平快,又想准稳全,这样好事不多。

对多级放大器,近似满足理想放大器,而对于最基本的基于OP的放大器,当OP理想时,完全满足两个条件,所以用负反馈公式计算结果很准。

网友C:
是否可以这样说:实际放大器越接近理想放大器,结果的近似程度越高。反之亦如是。
这里的“接近理想放大器”不仅仅是幅度,还包括相位等等。

网友C:
首帖所说“单级放大器”,显然离理想放大器很远,所以使用负反馈公式非常不合适。即使是两级放大,离理想放大器也还有相当距离,不过比单级更接近一些罢了。

网友D:
假设给定元器件确切模型,要想计算结果没有丝毫误差,除了KCL/KVL/VAR之外,什像什么输入/出阻抗定理,黑人公式,米勒定理等,全都不要用!
既想短平快,又想准稳全,这样好事不多。

没错。用“扰动”改变重点元件值的方法对完整电路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所要的反馈极性等电路特性,不论电路是单级还是多级的,也因此消除了因分块分析带来的烦恼。自从用网络参数仿真完整参数后,我就不关心例如米勒定理等等的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帖所说“单级放大器”,显然离理想放大器很远,所以使用负反馈公式非常不合适。即使是两级放大,离理想放 ...

无需这么严格。
这里的条件取决于比值,而非绝对值!所以不需要什么无穷大,无穷小之类的。

网友E:
模拟电路就是反馈伙一直没有掌握好

怎么不在自己楼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就是今年夏天的那个大争论:判断是何反馈类型,必须标出或指明输入输出?

比如给定 ...

对于一个电路,有没有负反馈来稳定工作存在不存在或采用何种负反馈架构跟讨论输入输出没有关糸。

网友G:
旗帜鲜明,严重不赞同楼主提法
立场坚定,强烈维护“A/1+AF”权威性,它是天经是地义
观点明确,它是负反馈应用的精髓,四海皆准
1.要时刻注意“负载效应”
2.不要滥用更不要乱用

近来行情不错,无暇眷顾

网友H(2018-12-30):
单级电路只能是分立元件电路,
三极管射随器,Re 是F,三极管的 β 是A。
显然,成立条件1不满足,条件2也不满足!
把F拿走,A只能直耦运作(交流通道破坏了),把A拿走,F自己就不过是电阻一颗而矣。

网友H:
G = A÷(1+A)F
把 A 改成 hFE ,就可套用,
串联环路电流由处处相等改为相差 hFE倍,这就是本级串联负反馈的平衡,不要瞎套四端图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