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触摸键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在调用STM8S库文件时,触摸键的单片机接口有要求么?需不需要使用AD口,如果不需要那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毕竟库的原理说是通过阈值来确定时间的,其中阈值是个模拟量,那程序是怎么确定这个阈值的呢?

楼主:
玛尼玛尼轰!大神快来啊!库里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是采集次数还是采集通道数量啊?
#define SCKEY_ACQ_NUM                   (3)  /**< Single channel key acquisition number - N (value from 1 to 255) */
#define SCKEY_ADJUST_LEVEL              (1)  /**< Single channel key adjustment level (value from 0 to 255) */

网友A:
看触摸感应的原理,看上面的定义,应该和AD值有关;
你看下,官方的图是连接的AD口;

上面的值应该调节灵敏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触摸感应的原理,看上面的定义,应该和AD值有关;
你看下,官方的图是连接的AD口;

恩!就是官方设计时是连着AD口的,但是我看他们程序却没发现使用采样程序,而且他们在注释原理时也没说需要用到AD口,是在很迷惑,故上来求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就是官方设计时是连着AD口的,但是我看他们程序却没发现使用采样程序,而且他们在注释原理时也没说需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kT4Jv10jAWzfHsxkgLPJijvT_T8CQRMiWZmYb2eLybMQQbtRjnopsWw2FqQL9cfaHk6Du0W8KLPqw4VFyuBzOh6m0pCq1Ytvqw-hYcDp3O
就是利用RC充放电的原理,测量电压,实现按键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kT4Jv10jAWzfHsxkgLPJijvT_T8CQRMiWZmYb2eLybMQQbtRjnopsWw2FqQL9cfaH ...

是这样子的。但是在积分时有一个电压下线和电压上线,这两个值是可以修改的,那注定是要得出这个端口的电压数值的,按一般思维肯定需要用到AD口来得到,但是在程序里没看到采样程序也没提示说需要用到AD口,所以对按键口是否需要是AD口很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