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扯点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无正文)

楼主:
继电器(relay):当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等)达到规定值时,使被控制的输出电路导通或断开的电器。可分为电气量(如电流、电压、频率、功率等)继电器及非电量(如温度、压力、速度等)继电器两大类。具有动作快、工作稳定、使用寿命长、体积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力保护、自动化、运动、遥控、测量和通信等装置中。

楼主:
继电器的作用:
继电器在控制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有下列两点:
(1)传递信号     它用触点的转换﹑接通或断开电路以传递控制信号﹒
(2)功率放大     使继电器动作的功率通常是很小的﹐而被其触点所控制电路的功率要大得多﹐从而达到功率放大的目的﹒

楼主:
继电器按照作用原理和结构的分类:

      1. 电磁继电器:由控制电流通过线圈所产生的电磁吸力驱动磁路中的可动部分而实现触点开、闭或转换功能的电器。电磁继电器又可分为直流电磁继电器、交流电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3种。
      2. 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是一种能够象电磁继电器那样执行开、闭线路的功能,且其输入和输出的绝缘程度与电磁继电器相当的全固态器件。
      3. 混合式继电器:由电子元件和电磁继电器组合而成的继电器。一般,输入部分由电子线路组成,起放大、整流等作用,输出部分则采用电磁继电器。

      4. 高频继电器:用于切换频率大于10kHz的交流线路的继电器。

      5. 同轴继电器:配用同轴电缆,用来切换高频、射频线路而具有最小损耗的继电器。
      6. 真空继电器 触点部分被密封在高真空的容器中,用来快速开、闭或转换高压、高频、射频线路用的继电器。

      7. 热继电器:是利用热效应而动作的继电器。又可分为温度继电器和电热式继电器。

      8. 光电继电器:利用光电效应而动作的继电器。
      9. 极化继电器:由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  控制线圈中的电流方向。

      10. 时间继电器: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的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的继电器。

      11. 舌簧继电器:利用密封在管内,具有触点**和衔铁磁路双重作用的舌簧的动作来开、闭或转换线路的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按照触点负载分类:
      1. 微功率继电器: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0.1安、0.2安培的继电器。
      2. 弱功率继电器: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0.5安培、1安培的继电器。

      3. 中功率继电器: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2安培、5安培的继电器。

      4. 大功率继电器: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10安培、15安培、20安培、25安培、40培......的继电器。

楼主:
按继电器的外形尺寸分类

      1. 微型继电器:最长边尺寸不大于10毫米的继电器。

      2. 超小型继电器:最长边尺寸大于10毫米,但不大于25毫米的继电器。
      3. 小型继电器 最长边尺寸大于25毫米,但不大于50毫米的继电器。

楼主:
按继电器的防护特征分类

      1. 密封继电器:采用焊接或其它方法,将触点和线圈等都密封在罩壳内,与周围介质相隔离,泄漏率较低的继电器。

      2. 封闭式继电器:将触点和线圈等都封闭(非密封)在罩壳内加以防护的继电器。

      3. 敞开式继电器:不用防护罩来保护触点和线圈等的继电器。

网友A:
见过一种锅炉用的热继电器,根据温度,用感温双金属片切换电触点,自动控制喷油量。

网友B:
继续关注, 我觉得还有好多内容没有讲呢, 特别是跟我们电子工程师们设计使用有关的资料.
1. 控制电路, 常见的继电器使用晶体管驱动, 要考虑线圈的续流问题.  还有交流电驱动. 驱动电压特性的天然回滞特性. 动作响应时间问题.
2. 触点开关, 触点容量问题, 负载特性(容性, 感性和灯载)的负载特点和对继电器选择的考虑, 开关电弧问题, 触点材料和失效模式, 触点氧化及材料转移特性.
3. 继电器的寿命问题, 机械和电气寿命.
4. 继电器的噪声, 机械噪音和电气干扰.
5. 继电器与其他功率开关的优缺点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