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场效应管

楼主(2014-11-24):
经常看到场效应管,但是对于他的了解很少很少,于是重新打开模拟电子课本,重新查看,看夹断电压什么的,看的很枯燥,请问大家在实际应用中是怎么用MOS管的呢,谢谢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学习。

网友A:
也是看书,看得长了,就领会了。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 MOS管通常有两个作用. 可调电阻和 功率开关.
而最常见的是功率开关. 通过 g 加控制信号, DS 实现功率电路的开关.

网友C:
如果不关心内部原理,只关心应用,大部分情况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三极管”,只不过这个“三极管”的“基射结”有点特殊,超过一定电压管子才导通,并且几乎没有“基极”电流,

网友D:
电压控制型三极管......

网友E:
去生产这个的公司找他们的应用手册

给你两个个链接: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products/discretes/fets/

http://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power/mosfet/automotive-mosfet/channel.html?channel=ff80808112ab681d0112ab69b9ad02dd

网友F:
请教一下,mos管的阈值电压手册上说最大是4V,而我们一般用的驱动电压都是12V,那么如果驱动电压,在4V~12V之间的时候,会不会MOS管的导通电阻随着驱动电压下降而增大?有没有人实测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mos管的阈值电压手册上说最大是4V,而我们一般用的驱动电压都是12V,那么如果驱动电压,在4V~12V ...

是的  可能进入线性区

网友F:
这是心里一直考虑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时间去实测过,多谢啦: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心里一直考虑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时间去实测过,多谢啦

既然看过手册,手册上一定有漏极-门极曲线,那就是生产厂家替你实测的纪录。

网友F:
嗯,重新看了手册,有一个 Rds  VS  Id 在不同驱动电压下的曲线,可以明显看出,不同驱动电压下,Ron值不同。

网友H:
JFEI,MOSFET,N沟道,P沟道,增强型,耗尽型
目前增强型N沟道用得最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