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节18650电池管理方案,多谢!

楼主(2014-11-24):
应用背景:
1、两节18650电池,串联,便携设备。
2、电池不可拆装,——用户不打开设备。
3、电池没电时,用外接适配器充电。
4、充电时,设备可继续使用。

希望的功能:
1、充电自动管理,恒压、恒流、保护,神马的。
2、放电路径管理,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自动切换。
3、电池自身保护,均衡。
4、电量计功能。

其他:
1、希望是主流方案,性价比高,易采购。
2、集成度高。目前考察TI芯片,充电、路径、均衡、电量,似乎要好几个芯片。

以前没有做过。多谢!

楼主:
目前考察的结果,保护、充电、路径、电量,基本每个功能都是独立的芯片。
多芯片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网友A:
貌似招标的节奏呀!…你也太聪明了吧?…

只是想找业内人士给个方向,不求电路。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A: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咨询费!

不咨询了。回头我把方案发上来。

网友C:
你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公司的大项目了,你要求的功能也太多了,我专做直流电动工具,对于1-5串锂电保护都有方案。不过不明白,是不是你的电池太差了,2串还要做均衡!可以联系我:liuhaihong535@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公司的大项目了,你要求的功能也太多了,我专做直流电动工具,对于1-5串锂电保护都有 ...

因为是外行,所以,不知道哪些是必要的。

不过,一级和二级保护,电量检测,充电,应当是必须的。

网友C:
通常的电量检测是通过电压来分档的,这个就很简单了。如果要相对准确,也有专用的芯片提供。不过我感觉没有那个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电量检测是通过电压来分档的,这个就很简单了。如果要相对准确,也有专用的芯片提供。不过我感觉没有 ...

我用在便携设备,电量指示还是有必要的。

正常考察TI的电量芯片。
有个BQ3060,就是以电压为参量,比较成熟,市场应用也多。
但倾向于阻抗技术的新型芯片,准确率要高。

网友D:
搞个MCU 控制完事

这个东西主要是模拟电路吧,MCU 倒是可有可无。

网友E:
参考移动电源----充电宝

是个办法。

网友F:
有成熟的方案的

可惜我没有啊,可否给点资料?

网友G:
国产不少方案

求提供!

网友H(2015-01-16):
期待楼主的方案啊~不知可否放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P我也是外行,可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的方案啊~不知可否放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我也是外行,可能要用

bq24133,准备用这个脉冲充电方案,带路径管理,好像还有均衡?忘了。偏贵。

没有考察到底,所以拿不出成熟的东西。

最近在忙核心部分,没有时间。

网友I(2015-02-28):
这种应用没有单一芯片方案.
建议:
充电用如韵电子的CN3702
电量检测用如韵电子的CN1185
电池和输入电源的切换用一个PMOS和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