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imx6q设置lcd屏显示接口?

楼主(2014-11-24):
请问怎么设置lcd屏的接口呢?我看数据手册上有在uboot里设置的,但是中有设置成LVDS和hide的,有没有设置成dispo LCD的就是并行数据口那种。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问lcd屏驱动设置吗?还是硬件设计?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问lcd屏驱动设置吗?还是硬件设计?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

是驱动设置,官方6q-sabre板

网友B:
试试这个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cd,CLA ...

我也这样试过,好像不太行,感觉像是驱动里的时序没设对。你试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