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个定时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11-24):
问题描述:定时器0,中断里面写的是波形;定时器1中,是按键扫描。
问题现象:当旋转编码开关,出现问题的时候,波形的周期发生变化。
怎么解决??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定时器写的什么波形?旋转编码开关出现什么问题?波形周期怎么变化?

网友B:
编码开关和 按键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有延时消抖?

网友C:
明显是用按键扫描方式扫描编码开关. 处理太废时间, 占据了发波形的中断.

按键扫描其实不是个时间关键任务, 中断设个标志, 交给主循环去处理就行了

网友D:
定时器0的优先级设置的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写的什么波形?旋转编码开关出现什么问题?波形周期怎么变化?

就是方波 脉宽1000ms ;旋转编码开关,在转动的时候,会卡在中间,导致检测电位的引脚,一直是地电位;波形周期变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开关和 按键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有延时消抖?

编码开关就是按键  延时消抖是有的 ,可以看下上一楼我给出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用按键扫描方式扫描编码开关. 处理太废时间, 占据了发波形的中断.

按键扫描其实不是个时间关键任务, ...

说的很对! 但是当我把扫描放入到<main.c>中 while(1)里面时,会响应不及时,现象就是:旋转编码器,转了好几圈,屏幕上才会跳到下一个界面。时快时慢的。客户体验感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0的优先级设置的高点。

PT0=1;??是这样设置的吗? 我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 但是当我把扫描放入到中 while(1)里面时,会响应不及时,现象就是:旋转编码器,转了好几圈, ...

在定时器中断中延时消抖,这是很影响系统实时性的,应该严格禁止

网友E:
T0设置高优先级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定时器中断中延时消抖,这是很影响系统实时性的,应该严格禁止

没有在中断里面做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T0设置高优先级中断

设置了 无论,我把哪个定时器中断设置成优先级高的,另一个都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了 无论,我把哪个定时器中断设置成优先级高的,另一个都会有问题。 ...

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中断里不要等待

网友F:
中断里的程序越少越好,最好用标志 位

网友G:
Timer1中的处理流程占用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