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多大电阻合适【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4-11-24):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和反相输入端之间”串多大电阻合适?如下图电路:

参考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02147-1-1.html

网友A:
看来LZ还有更好的说法。

网友B:
如果是要消除输出失调电压,必须根据运放块参数计算,不同参数电阻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还有更好的说法。

没有。。我是真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消除输出失调电压,必须根据运放块参数计算,不同参数电阻值不同。 ...

太有道理。。看来还需要深入研究下

如果楼主只是想泛泛一问,那么就按照关系式R=Vos/(0.5Ios+Ibs)计算,其中:Vos输入失调电压,Ios输入失调电流,Ibs输入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消除输出失调电压,必须根据运放块参数计算,不同参数电阻值不同。 ...

to 你的点评:
和正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无关吗?
1、如果只有一个信号源,那么比较经典的处理如下图,R1=R2=?一般情况是,R1已经确定,然后再确定R2的大小。
2、现在的情况:多了一个VCCA信号源

网友C:
其他不说
一般都串个1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你的点评:
和正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无关吗?
1、如果只有一个信号源,那么比较经典的处理如下图,R1=R ...

如果你真要深究,请到百度搜索“运放块输出失调电压消除,只需一个电阻”。

网友D:
一般情况要做到从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来看,前面的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要相等,这样可以抵消大部分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输出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说
一般都串个10k

不求甚解。。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要做到从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来看,前面的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要相等,这样可以抵消大部分输 ...

这个道理我dong。。我只是不会看“直流阻抗”。您看我问的电路里面,该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D:
你的电路里面没有说明前级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如果前级的直流输出阻抗为0,那么反相输入端应该串联1.5k电阻,

如果前级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不确定或者变化范围大,而仅串联一个电阻无法匹配所有的情况,也有另外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用另一个同型号运放组成恒流源并联到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不串联电阻,

当然这是在输入偏置电流引起输出的失调不能接受的情况下才会用这些办法,如果失调能接受就没有必要用这些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里面没有说明前级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如果前级的直流输出阻抗为0,那么反相输入端应该串联1.5k电 ...

前级是“LM358用作差分放大电路”的芯片引脚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道理我dong。。我只是不会看“直流阻抗”。您看我问的电路里面,该串多大的电阻? ...

直流阻抗怎么看?粗略地,在电路图上把电源、运放输出端、信号源都都短路到地,然后把运放那个三角形删掉,然后用万用表量同相或反相输入端对地的电阻值,有二极管的电路图除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级是“LM358用作差分放大电路”的芯片引脚输出。。

如果前级直接是运放输出端,一般可以把前级的直流输出阻抗视为0,

网友D:
说多了也没有用,不如你自己动笔算一算,你可以先假设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为Ib,然后推导各种情况下输出的失调,这样推导一遍一辈子都不会忘,

网友E:
前来学习的,有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可以看看TI的一些**;
特别是高速运放,跟随的时候最好加个电阻,否则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前级直接是运放输出端,一般可以把前级的直流输出阻抗视为0,

前级是0,但是级与级之间不是还有两颗3KΩ的电阻吗

网友B:
5楼的关系式如何推导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级是0,但是级与级之间不是还有两颗3KΩ的电阻吗

我说过没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里面没有说明前级电路的直流输出阻抗,如果前级的直流输出阻抗为0,那么反相输入端应该串联1.5k电 ...

恒流源的电流值设定为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恒流源的电流值设定为多少?

设定为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H(2015-06-08):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TI的一些**;
特别是高速运放,跟随的时候最好加个电阻,否则容易振荡; ...

跟随的时候,加多大合适,有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