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低温不启动的原因

楼主(2014-11-24):
我在做一75W电源,输入220VAC,输出24V3A。-40度工作
有好有坏,好坏电源互换元件,已换控制芯片,mos管,输入滤波电解电容,变压器,431,光耦,用于打嗝的三极管A1015,并去掉过压保护(怕里面的稳压管在低温时,提前保护),
好的还是好的,不能启动的还是不能启动。
已将热敏电阻去掉,没有好转
在-35度能满载启动,说明电解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是电容和MOS控制这一块裕量不足,贴出原理看一下

网友B:
一般电解电容问题比较大,或者控制IC有问题,
逐一对调元件都找不出问题,不会吧

网友C:
-40是不是芯片工作不正常了,还有mos等等

网友D:
-40对芯片要求比较高

网友E:
加大启动电流吧!…

网友F:
增加 -35 度的加热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G:
用谁的原件给谁打电话,骚扰完一圈,就解决了

网友H:
就是剩的有问题。

网友H:
平时不启动就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