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本人初学者望大神指导下菜鸟

楼主(2014-11-24):
初学者刚刚接触dsp,使用的是omapl138,dsp是c674x把,请教下各路大神我应该怎么看懂dsp的程序,最好有资料推荐下,表示看的有点晕。本人学过一点c,只能稍微看懂一点。。。。。分数很低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是刚起步    但是起点很高啊
看不懂的应该都是寄存器配置
先从简单的小工程开始   资料手头没有

网友B:
这个资料推荐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 DSP 的资料真的是有点多。